[求助] 大家有用过什么量化的方法推荐下

楼主(2013-03-05):
比如说,有100个有符号数,A[99:0]。
需要通过某种就算,把数据压缩到[-4,3]这个整数范围内,简单说就是同比例缩小。
我考虑了一种方法,就是先对这组数据取绝对值,再取其最大值,然后用这组数据分别处以这个最大值,最后乘以4。
存在问题是,当这组数据很大的时候,要取其最大值就必须考虑到大数据的存取和等待时间,
求大神指导,推荐好的量化方法。考虑数据处理的实时性。

网友:
这种比较算法可以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完成,不过时序可能比较差;也可以一个周期比较一个,但时间可能等不及,或者兼顾,一个周期内比较多个数据,总共在多少周期内完成。

根据你一次性来的数据量,和下一次数据来的间隔时间,在小于这次间隔时间的安全时间里比较完成并变化好数据,

另外数据比较也可以pipeline地完成,比如128个数据,分成8组,用逻辑同时并发处理每组16个数据比较得到总共8组最大值,第二个周期就可以直接比较这8个数据,两次就完成,而一次逻辑只比较16个数据,时序上也有保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里指的比较算法是?我上面求最大值时,用的比较法,还是?
我考虑的那种方法,由于要求一组数中的最大值,还涉及浮点数除法,所以实现起来有问题。
请问,关于类似于这种对数据进行压缩还有没有其他比较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
就是最简单的比较法,
for(int i=0;i<=15;i++)
if(max_value < data[i])
max_value <= dat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