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两级PA级间匹配

楼主(2013-03-05):
各位大神,帮忙下,我现在做两级差分PA设计,级间匹配目的是最大功率传输吗,如果是的话用的是共轭匹配,我先对输出级进行s参数仿真,查看的是ZM参数,求出输入阻抗是(22.33-j*35.93)欧姆,按理说应该是差分输入端各等效为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并联,ZM参数是带负载的Z参数吧,那怎么将ZM参数转化为YM参数呢,也就是带负载的Y参数,求助。。。谢了

网友(2013-07-19):
回复 1# zygckj 我也是新手。。不过您看下是不是把ZM的串联转换成并联形式。。就是串并转换的公式。好像射频第三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