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综合过了,MAP提示slice不够,但实际上slice应该是够的,求解答

楼主(2013-03-05):
软件:Synplify pro 2012.03;ISE 14.2器件:spartant6系列的xc6slx100-3fgg484
问题描述:有三个模块,分别命名为A,B,C;单独的模块资源A>B>C,其中A,B的资源差不多且远大于C的资源。进行设计时出现以下现象:

1.A+B的时候,综合、MAP均没问题
2.A+C的时候,综合、MAP均没问题
3.B+C和时候,综合没问题,MAP却提示:ERRORlace:543 - This design does not fit into the number of slices available
   in this device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design and/or constraints.

4.A+B+C,使用ISE10.1,器件选择spartan3A-DSP系列的XC3SD3400A(该器件的资源比上述器件要少得多),综合和MAP均没问题。

从逻辑上分析,上述第3种情况不应该会有问题,求大神解答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谢谢!

上述第1种情况synplify的综合报告如下:
---------------------------------------
Resource Usage Report for G001_TOP

Mapping to part: xc6slx100fgg484-3
Cell usage:
BUF             48 uses
DCM_SP          1 use
DSP48A          30 uses
DSP48A1         124 uses
FD              264 uses
FDC             6997 uses
FDCE            8987 uses
FDE             891 uses
FDP             61 uses
FDPE            136 uses
FDR             178 uses
FDRE            1286 uses
FDRSE           162 uses
FDSE            38 uses
GND             338 uses
Latch-Through   221 uses
LDC             6 uses
MUXCY           1380 uses
MUXCY_L         6223 uses
MUXF5           1077 uses
MUXF6           520 uses
MUXF7           1246 uses
MUXF8           253 uses
RAM16X1D        4220 uses
RAM32M          128 uses
RAM32X1D        16 uses
RAMB16BWER      73 uses
RAMB8BWER       5 uses
VCC             338 uses
XORCY           6577 uses
LUT1            2009 uses
LUT2            8342 uses
LUT3            4689 uses
LUT4            3488 uses
LUT5            1668 uses
LUT6            5504 uses
LUT6_2            3 uses

I/O ports: 122
I/O primitives: 118
IBUF           34 uses
IBUFG          1 use
IOBUF          32 uses
OBUF           50 uses
ODDR2          1 use

BUFG           10 uses

SRL primitives:
SRLC16E        64 uses
SRLC32E        64 uses
SRL16          4 uses
SRL16E         488 uses

I/O Register bits:                  0
Register bits not including I/Os:   19000 (13%)
Latch bits not including I/Os:      6 (0%)

RAM/ROM usage summary
Dual Port Rams (RAM16X1D): 4220
Dual Port Rams (RAM32X1D): 16
Simple Dual Port Rams (RAM32M): 128
Block Rams : 78 of 268 (29%)

DSP48s: 154 of 180 (85%)

Global Clock Buffers: 10 of 16 (62%)

Total load per clock:
   G001_CLK_GEN|clk_1m08_derived_clock: 14493
   G001_UL_AB_NB_RX|nb_crc_valid_derived_clock: 2
   G001_UL_AB_NB_RX|ab_crc_valid_derived_clock: 2
   CLK_GEN|CLK0_BUF_derived_clock: 7380
   CLK_GEN|CLKFX_BUF_derived_clock: 774
   Inital|cnt_clk26m_dv_derived_clock[3]: 112
   Inital|cnt_clk26m_dv_derived_clock[4]: 170
   Inital|cnt_clk26m_dv_derived_clock[7]: 78
   G001_CLK_GEN|r_count_derived_clock[2]: 406
   CLK_GEN|CLKDV_BUF_derived_clock: 5
   G001_TOP|i_clk26m: 1

Mapping Summary:
Total  LUTs: 32343 (46%)

Distribution of All Consumed LUTs = SRL + RAM + LUT1 + LUT2 + LUT3 + LUT4 + LUT5 + LUT6 + LUT6_2- HLUTNM/2
Distribution of All Consumed Luts 32343 = 620 + 8984 + 2009 + 8342 + 4689 + 3488 + 1668 + 5504 + 3- 5928/2

Number of unique control sets:              347

Mapper successful!

At Mapper Exit (Time elapsed 0h:06m:59s; Memory used current: 144MB peak: 425MB)

Process took 0h:07m:10s realtime, 0h:06m:59s cputime
# Mon Mar 04 22:45:17 2013

###########################################################]

上术第2种情况的综合报告如下:
---------------------------------------
Resource Usage Report for G001_TOP

Mapping to part: xc6slx100fgg484-3
Cell usage:
BUF             45 uses
DCM_SP          1 use
DSP48A          42 uses
DSP48A1         59 uses
FD              267 uses
FDC             2191 uses
FDCE            7733 uses
FDE             887 uses
FDP             79 uses
FDPE            115 uses
FDR             184 uses
FDRE            1304 uses
FDRSE           162 uses
FDSE            40 uses
GND             311 uses
Latch-Through   130 uses
MUXCY           850 uses
MUXCY_L         3757 uses
MUXF5           1067 uses
MUXF6           516 uses
MUXF7           1003 uses
MUXF8           233 uses
RAM16X1D        4220 uses
RAM32M          80 uses
RAMB16BWER      70 uses
RAMB8BWER       3 uses
VCC             311 uses
XORCY           3963 uses
LUT1            1587 uses
LUT2            2640 uses
LUT3            4187 uses
LUT4            1941 uses
LUT5            945 uses
LUT6            3492 uses
LUT6_2            2 uses

I/O ports: 122
I/O primitives: 118
IBUF           34 uses
IBUFG          1 use
IOBUF          32 uses
OBUF           50 uses
ODDR2          1 use

BUFG           11 uses

SRL primitives:
SRLC16E        64 uses
SRLC32E        33 uses
SRL16          4 uses
SRL16E         507 uses

I/O Register bits:                  0
Register bits not including I/Os:   12962 (9%)

RAM/ROM usage summary
Dual Port Rams (RAM16X1D): 4220
Simple Dual Port Rams (RAM32M): 80
Block Rams : 73 of 268 (27%)

DSP48s: 101 of 180 (56%)

Global Clock Buffers: 11 of 16 (68%)

Total load per clock:
   G001_CLK_GEN|clk_1m08_derived_clock: 11135
   G001_TXv4|package_tx_done_flag_derived_clock: 65
   CLK_GEN|CLKFX_BUF_derived_clock: 774
   Inital|cnt_clk26m_dv_derived_clock[3]: 112
   CLK_GEN|CLK0_BUF_derived_clock: 4446
   Inital|cnt_clk26m_dv_derived_clock[4]: 170
   Inital|cnt_clk26m_dv_derived_clock[7]: 78
   G001_CLK_GEN|r_count_derived_clock[2]: 406
   CLK_GEN|CLKDV_BUF_derived_clock: 5
   G001_TOP|i_clk26m: 1

Mapping Summary:
Total  LUTs: 23550 (34%)

Distribution of All Consumed LUTs = SRL + RAM + LUT1 + LUT2 + LUT3 + LUT4 + LUT5 + LUT6 + LUT6_2- HLUTNM/2
Distribution of All Consumed Luts 23550 = 608 + 8760 + 1587 + 2640 + 4187 + 1941 + 945 + 3492 + 2- 1224/2

Number of unique control sets:              315

Mapper successful!

At Mapper Exit (Time elapsed 0h:04m:24s; Memory used current: 107MB peak: 286MB)

Process took 0h:04m:32s realtime, 0h:04m:24s cputime
# Tue Mar 05 08:39:52 2013

###########################################################]

上述第3种情况的综合报告如下:
---------------------------------------
Resource Usage Report for G001_TOP

Mapping to part: xc6slx100fgg484-3
Cell usage:
BUF             30 uses
DCM_SP          1 use
DSP48A          42 uses
DSP48A1         83 uses
FD              280 uses
FDC             6153 uses
FDCE            3945 uses
FDE             859 uses
FDP             60 uses
FDPE            133 uses
FDR             70 uses
FDRE            1304 uses
FDRSE           162 uses
FDSE            40 uses
GND             316 uses
Latch-Through   91 uses
LDC             6 uses
MUXCY           938 uses
MUXCY_L         4497 uses
MUXF5           1066 uses
MUXF6           516 uses
MUXF7           851 uses
MUXF8           224 uses
RAM16X1D        4220 uses
RAM32M          48 uses
RAM32X1D        16 uses
RAMB16BWER      65 uses
RAMB8BWER       4 uses
VCC             316 uses
XORCY           4709 uses
LUT1            1682 uses
LUT2            7244 uses
LUT3            3683 uses
LUT4            2571 uses
LUT5            1103 uses
LUT6            3260 uses
LUT6_2            4 uses

I/O ports: 122
I/O primitives: 118
IBUF           34 uses
IBUFG          1 use
IOBUF          32 uses
OBUF           50 uses
ODDR2          1 use

BUFG           8 uses

SRL primitives:
SRLC16E        40 uses
SRLC32E        33 uses
SRL16          4 uses
SRL16E         495 uses

I/O Register bits:                  0
Register bits not including I/Os:   13006 (9%)
Latch bits not including I/Os:      6 (0%)

RAM/ROM usage summary
Dual Port Rams (RAM16X1D): 4220
Dual Port Rams (RAM32X1D): 16
Simple Dual Port Rams (RAM32M): 48
Block Rams : 69 of 268 (25%)

DSP48s: 125 of 180 (69%)

Global Clock Buffers: 8 of 16 (50%)

Total load per clock:
   G001_CLK_GEN|r_clk_1m08_derived_clock: 10625
   G001_TXv4|package_tx_done_flag_derived_clock: 65
   G001_UL_AB_NB_RX|ab_crc_valid_derived_clock: 3
   G001_UL_AB_NB_RX|nb_crc_valid_derived_clock: 3
   CLK_GEN|CLK0_BUF_derived_clock: 6167
   CLK_GEN|CLKFX_BUF_derived_clock: 774
   Inital|cnt_clk26m_dv_derived_clock[3]: 112
   Inital|cnt_clk26m_dv_derived_clock[4]: 170
   Inital|cnt_clk26m_dv_derived_clock[7]: 78
   CLK_GEN|CLKDV_BUF_derived_clock: 1
   G001_TOP|i_clk26m: 1

Mapping Summary:
Total  LUTs: 26068 (37%)

Distribution of All Consumed LUTs = SRL + RAM + LUT1 + LUT2 + LUT3 + LUT4 + LUT5 + LUT6 + LUT6_2- HLUTNM/2
Distribution of All Consumed Luts 26068 = 572 + 8664 + 1682 + 7244 + 3683 + 2571 + 1103 + 3260 + 4- 5430/2

Number of unique control sets:              262

Mapper successful!

At Mapper Exit (Time elapsed 0h:04m:14s; Memory used current: 115MB peak: 367MB)

Process took 0h:04m:19s realtime, 0h:04m:14s cputime
# Tue Mar 05 09:53:49 2013

###########################################################]

ISE的MAP报告:
Release 14.2 Map P.28xd (nt)
Xilinx Mapping Report File for Design 'G001_TOP'

Design Information
------------------
Command Line   : map -intstyle ise -p xc6slx100-fgg484-3 -w -logic_opt off -ol
high -xe n -t 1 -xt 0 -register_duplication off -r 4 -global_opt off -mt off
-detail -ir off -pr b -lc off -power off -o G001_TOP_map.ncd G001_TOP.ngd
G001_TOP.pcf
Target Device  : xc6slx100
Target Package : fgg484
Target Speed   : -3
Mapper Version : spartan6 -- $Revision: 1.55 $
Mapped Date    : Tue Mar 05 14:31:13 2013

Interim Summary
---------------
Slice Logic Utilization:
  Number of Slice Registers:                12,660 out of 126,576   10%
    Number used as Flip Flops:              12,651
    Number used as Latches:                      6
    Number used as Latch-thrus:                  0
    Number used as AND/OR logics:                3
  Number of Slice LUTs:                     24,504 out of  63,288   38%
    Number used as logic:                   15,295 out of  63,288   24%
      Number using O6 output only:          10,427
      Number using O5 output only:             390
      Number using O5 and O6:                4,478
      Number used as ROM:                        0
    Number used as Memory:                   8,966 out of  15,616   57%
      Number used as Dual Port RAM:          8,536
        Number using O6 output only:         8,224
        Number using O5 output only:            96
        Number using O5 and O6:                216
      Number used as Single Port RAM:            0
      Number used as Shift Register:           430
        Number using O6 output only:           249
        Number using O5 output only:            40
        Number using O5 and O6:                141
    Number used exclusively as route-thrus:    243
      Number with same-slice register load:      0
      Number with same-slice carry load:       135
      Number with other load:                  108

Slice Logic Distribution:
  Nummber of MUXCYs used:                    6,572 out of  31,644   20%
  Number of LUT Flip Flop pairs used:       28,133
    Number with an unused Flip Flop:        17,760 out of  28,133   63%
    Number with an unused LUT:               3,629 out of  28,133   12%
    Number of fully used LUT-FF pairs:       6,744 out of  28,133   23%
    Number of unique control sets:             509
    Number of slice register sites lost
      to control set restrictions:           1,484 out of 126,576    1%

  A LUT Flip Flop pair for this architecture represents one LUT paired with
  one Flip Flop within a slice.  A control set is a unique combination of
  clock, reset, set, and enable signals for a registered element.
  The Slice Logic Distribution report is not meaningful if the design is
  over-mapped for a non-slice resource or if Placement fails.

IO Utilization:
  Number of bonded IOBs:                       117 out of     326   35%
    IOB Flip Flops:                            109

Specific Feature Utilization:
  Number of RAMB16BWERs:                        65 out of     268   24%
  Number of RAMB8BWERs:                          4 out of     536    1%
  Number of BUFIO2/BUFIO2_2CLKs:                 1 out of      32    3%
    Number used as BUFIO2s:                      1
    Number used as BUFIO2_2CLKs:                 0
  Number of BUFIO2FB/BUFIO2FB_2CLKs:             1 out of      32    3%
    Number used as BUFIO2FBs:                    1
    Number used as BUFIO2FB_2CLKs:               0
  Number of BUFG/BUFGMUXs:                       8 out of      16   50%
    Number used as BUFGs:                        8
    Number used as BUFGMUX:                      0
  Number of DCM/DCM_CLKGENs:                     1 out of      12    8%
    Number used as DCMs:                         1
    Number used as DCM_CLKGENs:                  0
  Number of ILOGIC2/ISERDES2s:                  60 out of     506   11%
    Number used as ILOGIC2s:                    60
    Number used as ISERDES2s:                    0
  Number of IODELAY2/IODRP2/IODRP2_MCBs:         0 out of     506    0%
  Number of OLOGIC2/OSERDES2s:                  49 out of     506    9%
    Number used as OLOGIC2s:                    49
    Number used as OSERDES2s:                    0
  Number of BSCANs:                              0 out of       4    0%
  Number of BUFHs:                               0 out of     384    0%
  Number of BUFPLLs:                             0 out of       8    0%
  Number of BUFPLL_MCBs:                         0 out of       4    0%
  Number of DSP48A1s:                          125 out of     180   69%
  Number of ICAPs:                               0 out of       1    0%
  Number of MCBs:                                0 out of       4    0%
  Number of PCILOGICSEs:                         0 out of       2    0%
  Number of PLL_ADVs:                            0 out of       6    0%
  Number of PMVs:                                0 out of       1    0%
  Number of STARTUPs:                            0 out of       1    0%
  Number of SUSPEND_SYNCs:                       0 out of       1    0%

Design Summary
--------------
Number of errors   :   5
Number of warnings :  81

Section 1 - Errors
------------------
ERRORlace:543 - This design does not fit into the number of slices available
   in this device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design and/or constraints.

   Unplaced instances by type:

     FF    42 (2.0)
     LUTM    368 (4.5)

   Please evaluate the following:

   - If there are user-defined constraints or area groups:
     Please look at the "User-defined constraints" section below to determine
     what constraints might be impacting the fitting of this design.
     Evaluate if they can be moved, removed or resized to allow for fitting.
     Verify that they do not overlap or conflict with clock region restrictions.
     See the clock region reports in the MAP log file (*map) for more details
     on clock region usage.

   - If there is difficulty in placing LUTs:
     Try using the MAP LUT Combining Option (map lc area|auto|off).

   - If there is difficulty in placing FFs:
     Evaluate the number and configuration of the control sets in your design.

   The following instances are the last set of instances that failed to place:

   0.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q/blk00000003/sig00000077 (size: 6)
      LUTM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q/blk00000003/sig00000077
      LUTM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q/blk00000003/blk0000002f/blk00000032
      LUTM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q/blk00000003/sig00000077
      LUTM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q/blk00000003/blk00000034/blk00000037
      FF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q/blk00000003/blk0000002f/blk00000033
      FF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q/blk00000003/blk00000034/blk00000038
   1.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i/blk00000003/sig00000077 (size: 6)
      LUTM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i/blk00000003/sig00000077
      LUTM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i/blk00000003/blk0000002f/blk00000032
      LUTM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i/blk00000003/sig00000077
      LUTM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i/blk00000003/blk00000034/blk00000037
      FF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i/blk00000003/blk0000002f/blk00000033
      FF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i/blk00000003/blk00000034/blk00000038
。。。。。。。。。。。。。。。。。。。。。(省略)
   99. NB_DUT_FIFO/BU2/U0.grf.rf.mem.gdm.dm.N3521 (size: 4)
       LUTM NB_DUT_FIFO/BU2/U0.grf.rf.mem.gdm.dm.N3521
       LUTM NB_DUT_FIFO/BU2/U0.grf.rf.mem.gdm.dm.Mram_RAM1696/SP
       LUTM NB_DUT_FIFO/BU2/U0.grf.rf.mem.gdm.dm.N3521
       LUTM NB_DUT_FIFO/BU2/U0.grf.rf.mem.gdm.dm.Mram_RAM1696/DP
ERRORlace:543 - This design does not fit into the number of slices available
   in this device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design and/or constraints.

   Unplaced instances by type:
 ( 以下类似,省略)

网友:
会不会是报告上说的原因: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design and/or constraints?
由于设计复杂度比较高,同时约束又比较多,所以无法完成布局布线?而不仅仅是资源的原因?

网友:
具体出错的信息有没?
重点检查下B与C之间可能共有的资源,比如PIN脚冲突、时钟资源冲突等,比如是否用到BUFR资源,且同时驱动两模块?BUFG资源的产生和使用,有没有一些信号用到ILOGIC里的寄存器的,也就是IOB相关的冲突?SLICE相关的话,有没有过于复杂的逻辑?约束,先把约束去掉看看,或者有没有位置约束?指定某些资源固定位置的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答复。要说复杂度,约束,如上面描述的第4种情况,用低版本的ISE,资源少的器件却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A B C三个模块是相互独立的,没有逻辑上的联系。我把所有的约束都去掉了,运行结果还是一样的。如果我换成同系列资源多一点的器件xc6slx150,则可以map通过,且从结果来看,所使用的资源并没有超过xc6slx100的资源,事实上基本上不超过50%。

楼主:
回复 网友C:

   Release 14.2 Map P.28xd (nt)Xilinx Mapping Report File for Design 'G001_TOP'

Design Information
------------------
Command Line   : map -intstyle ise -p xc6slx100-fgg484-3 -w -logic_opt off -ol
high -xe n -t 1 -xt 0 -register_duplication off -r 4 -global_opt off -mt off
-detail -ir off -pr b -lc off -power off -o G001_TOP_map.ncd G001_TOP.ngd
G001_TOP.pcf
Target Device  : xc6slx100
Target Package : fgg484
Target Speed   : -3
Mapper Version : spartan6 -- $Revision: 1.55 $
Mapped Date    : Tue Mar 05 14:31:13 2013

Interim Summary
---------------
Slice Logic Utilization:
  Number of Slice Registers:                12,660 out of 126,576   10%
    Number used as Flip Flops:              12,651
    Number used as Latches:                      6
    Number used as Latch-thrus:                  0
    Number used as AND/OR logics:                3
  Number of Slice LUTs:                     24,504 out of  63,288   38%
    Number used as logic:                   15,295 out of  63,288   24%
      Number using O6 output only:          10,427
      Number using O5 output only:             390
      Number using O5 and O6:                4,478
      Number used as ROM:                        0
    Number used as Memory:                   8,966 out of  15,616   57%
      Number used as Dual Port RAM:          8,536
        Number using O6 output only:         8,224
        Number using O5 output only:            96
        Number using O5 and O6:                216
      Number used as Single Port RAM:            0
      Number used as Shift Register:           430
        Number using O6 output only:           249
        Number using O5 output only:            40
        Number using O5 and O6:                141
    Number used exclusively as route-thrus:    243
      Number with same-slice register load:      0
      Number with same-slice carry load:       135
      Number with other load:                  108

Slice Logic Distribution:
  Nummber of MUXCYs used:                    6,572 out of  31,644   20%
  Number of LUT Flip Flop pairs used:       28,133
    Number with an unused Flip Flop:        17,760 out of  28,133   63%
    Number with an unused LUT:               3,629 out of  28,133   12%
    Number of fully used LUT-FF pairs:       6,744 out of  28,133   23%
    Number of unique control sets:             509
    Number of slice register sites lost
      to control set restrictions:           1,484 out of 126,576    1%

  A LUT Flip Flop pair for this architecture represents one LUT paired with
  one Flip Flop within a slice.  A control set is a unique combination of
  clock, reset, set, and enable signals for a registered element.
  The Slice Logic Distribution report is not meaningful if the design is
  over-mapped for a non-slice resource or if Placement fails.

IO Utilization:
  Number of bonded IOBs:                       117 out of     326   35%
    IOB Flip Flops:                            109

Specific Feature Utilization:
  Number of RAMB16BWERs:                        65 out of     268   24%
  Number of RAMB8BWERs:                          4 out of     536    1%
  Number of BUFIO2/BUFIO2_2CLKs:                 1 out of      32    3%
    Number used as BUFIO2s:                      1
    Number used as BUFIO2_2CLKs:                 0
  Number of BUFIO2FB/BUFIO2FB_2CLKs:             1 out of      32    3%
    Number used as BUFIO2FBs:                    1
    Number used as BUFIO2FB_2CLKs:               0
  Number of BUFG/BUFGMUXs:                       8 out of      16   50%
    Number used as BUFGs:                        8
    Number used as BUFGMUX:                      0
  Number of DCM/DCM_CLKGENs:                     1 out of      12    8%
    Number used as DCMs:                         1
    Number used as DCM_CLKGENs:                  0
  Number of ILOGIC2/ISERDES2s:                  60 out of     506   11%
    Number used as ILOGIC2s:                    60
    Number used as ISERDES2s:                    0
  Number of IODELAY2/IODRP2/IODRP2_MCBs:         0 out of     506    0%
  Number of OLOGIC2/OSERDES2s:                  49 out of     506    9%
    Number used as OLOGIC2s:                    49
    Number used as OSERDES2s:                    0
  Number of BSCANs:                              0 out of       4    0%
  Number of BUFHs:                               0 out of     384    0%
  Number of BUFPLLs:                             0 out of       8    0%
  Number of BUFPLL_MCBs:                         0 out of       4    0%
  Number of DSP48A1s:                          125 out of     180   69%
  Number of ICAPs:                               0 out of       1    0%
  Number of MCBs:                                0 out of       4    0%
  Number of PCILOGICSEs:                         0 out of       2    0%
  Number of PLL_ADVs:                            0 out of       6    0%
  Number of PMVs:                                0 out of       1    0%
  Number of STARTUPs:                            0 out of       1    0%
  Number of SUSPEND_SYNCs:                       0 out of       1    0%

Design Summary
--------------
Number of errors   :   5
Number of warnings :  81

Section 1 - Errors
------------------
ERRORlace:543 - This design does not fit into the number of slices available
   in this device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design and/or constraints.

   Unplaced instances by type:

     FF    42 (2.0)
     LUTM    368 (4.5)

   Please evaluate the following:

   - If there are user-defined constraints or area groups:
     Please look at the "User-defined constraints" section below to determine
     what constraints might be impacting the fitting of this design.
     Evaluate if they can be moved, removed or resized to allow for fitting.
     Verify that they do not overlap or conflict with clock region restrictions.
     See the clock region reports in the MAP log file (*map) for more details
     on clock region usage.

   - If there is difficulty in placing LUTs:
     Try using the MAP LUT Combining Option (map lc area|auto|off).

   - If there is difficulty in placing FFs:
     Evaluate the number and configuration of the control sets in your design.

   The following instances are the last set of instances that failed to place:

   0.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q/blk00000003/sig00000077 (size: 6)
      LUTM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q/blk00000003/sig00000077
      LUTM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q/blk00000003/blk0000002f/blk00000032
      LUTM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q/blk00000003/sig00000077
      LUTM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q/blk00000003/blk00000034/blk00000037
      FF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q/blk00000003/blk0000002f/blk00000033
      FF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q/blk00000003/blk00000034/blk00000038
   1.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i/blk00000003/sig00000077 (size: 6)
      LUTM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i/blk00000003/sig00000077
      LUTM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i/blk00000003/blk0000002f/blk00000032
      LUTM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i/blk00000003/sig00000077
      LUTM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i/blk00000003/blk00000034/blk00000037
      FF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i/blk00000003/blk0000002f/blk00000033
      FF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i/blk00000003/blk00000034/blk00000038
。。。。。。。。。。。。。。。。。。。。。(省略)
   99. NB_DUT_FIFO/BU2/U0.grf.rf.mem.gdm.dm.N3521 (size: 4)
       LUTM NB_DUT_FIFO/BU2/U0.grf.rf.mem.gdm.dm.N3521
       LUTM NB_DUT_FIFO/BU2/U0.grf.rf.mem.gdm.dm.Mram_RAM1696/SP
       LUTM NB_DUT_FIFO/BU2/U0.grf.rf.mem.gdm.dm.N3521
       LUTM NB_DUT_FIFO/BU2/U0.grf.rf.mem.gdm.dm.Mram_RAM1696/DP
ERRORlace:543 - This design does not fit into the number of slices available
   in this device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design and/or constraints.

   Unplaced instances by type:
 ( 以下类似,省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map报错后的报告

从资源上来看,也没用到很多

Release 14.2 Map P.28xd (nt)
Xilinx Mapping Report File for Design 'G001_TOP'

Design Information
------------------
Command Line   : map -intstyle ise -p xc6slx100-fgg484-3 -w -logic_opt off -ol
high -xe n -t 1 -xt 0 -register_duplication off -r 4 -global_opt off -mt off
-detail -ir off -pr b -lc off -power off -o G001_TOP_map.ncd G001_TOP.ngd
G001_TOP.pcf
Target Device  : xc6slx100
Target Package : fgg484
Target Speed   : -3
Mapper Version : spartan6 -- $Revision: 1.55 $
Mapped Date    : Tue Mar 05 14:31:13 2013

Interim Summary
---------------
Slice Logic Utilization:
  Number of Slice Registers:                12,660 out of 126,576   10%
    Number used as Flip Flops:              12,651
    Number used as Latches:                      6
    Number used as Latch-thrus:                  0
    Number used as AND/OR logics:                3
  Number of Slice LUTs:                     24,504 out of  63,288   38%
    Number used as logic:                   15,295 out of  63,288   24%
      Number using O6 output only:          10,427
      Number using O5 output only:             390
      Number using O5 and O6:                4,478
      Number used as ROM:                        0
    Number used as Memory:                   8,966 out of  15,616   57%
      Number used as Dual Port RAM:          8,536
        Number using O6 output only:         8,224
        Number using O5 output only:            96
        Number using O5 and O6:                216
      Number used as Single Port RAM:            0
      Number used as Shift Register:           430
        Number using O6 output only:           249
        Number using O5 output only:            40
        Number using O5 and O6:                141
    Number used exclusively as route-thrus:    243
      Number with same-slice register load:      0
      Number with same-slice carry load:       135
      Number with other load:                  108

Slice Logic Distribution:
  Nummber of MUXCYs used:                    6,572 out of  31,644   20%
  Number of LUT Flip Flop pairs used:       28,133
    Number with an unused Flip Flop:        17,760 out of  28,133   63%
    Number with an unused LUT:               3,629 out of  28,133   12%
    Number of fully used LUT-FF pairs:       6,744 out of  28,133   23%
    Number of unique control sets:             509
    Number of slice register sites lost
      to control set restrictions:           1,484 out of 126,576    1%

  A LUT Flip Flop pair for this architecture represents one LUT paired with
  one Flip Flop within a slice.  A control set is a unique combination of
  clock, reset, set, and enable signals for a registered element.
  The Slice Logic Distribution report is not meaningful if the design is
  over-mapped for a non-slice resource or if Placement fails.

IO Utilization:
  Number of bonded IOBs:                       117 out of     326   35%
    IOB Flip Flops:                            109

Specific Feature Utilization:
  Number of RAMB16BWERs:                        65 out of     268   24%
  Number of RAMB8BWERs:                          4 out of     536    1%
  Number of BUFIO2/BUFIO2_2CLKs:                 1 out of      32    3%
    Number used as BUFIO2s:                      1
    Number used as BUFIO2_2CLKs:                 0
  Number of BUFIO2FB/BUFIO2FB_2CLKs:             1 out of      32    3%
    Number used as BUFIO2FBs:                    1
    Number used as BUFIO2FB_2CLKs:               0
  Number of BUFG/BUFGMUXs:                       8 out of      16   50%
    Number used as BUFGs:                        8
    Number used as BUFGMUX:                      0
  Number of DCM/DCM_CLKGENs:                     1 out of      12    8%
    Number used as DCMs:                         1
    Number used as DCM_CLKGENs:                  0
  Number of ILOGIC2/ISERDES2s:                  60 out of     506   11%
    Number used as ILOGIC2s:                    60
    Number used as ISERDES2s:                    0
  Number of IODELAY2/IODRP2/IODRP2_MCBs:         0 out of     506    0%
  Number of OLOGIC2/OSERDES2s:                  49 out of     506    9%
    Number used as OLOGIC2s:                    49
    Number used as OSERDES2s:                    0
  Number of BSCANs:                              0 out of       4    0%
  Number of BUFHs:                               0 out of     384    0%
  Number of BUFPLLs:                             0 out of       8    0%
  Number of BUFPLL_MCBs:                         0 out of       4    0%
  Number of DSP48A1s:                          125 out of     180   69%
  Number of ICAPs:                               0 out of       1    0%
  Number of MCBs:                                0 out of       4    0%
  Number of PCILOGICSEs:                         0 out of       2    0%
  Number of PLL_ADVs:                            0 out of       6    0%
  Number of PMVs:                                0 out of       1    0%
  Number of STARTUPs:                            0 out of       1    0%
  Number of SUSPEND_SYNCs:                       0 out of       1    0%

Design Summary
--------------
Number of errors   :   5
Number of warnings :  81

Section 1 - Errors
------------------
ERRORlace:543 - This design does not fit into the number of slices available
   in this device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design and/or constraints.

   Unplaced instances by type:

     FF    42 (2.0)
     LUTM    368 (4.5)

   Please evaluate the following:

   - If there are user-defined constraints or area groups:
     Please look at the "User-defined constraints" section below to determine
     what constraints might be impacting the fitting of this design.
     Evaluate if they can be moved, removed or resized to allow for fitting.
     Verify that they do not overlap or conflict with clock region restrictions.
     See the clock region reports in the MAP log file (*map) for more details
     on clock region usage.

   - If there is difficulty in placing LUTs:
     Try using the MAP LUT Combining Option (map lc area|auto|off).

   - If there is difficulty in placing FFs:
     Evaluate the number and configuration of the control sets in your design.

   The following instances are the last set of instances that failed to place:

   0.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q/blk00000003/sig00000077 (size: 6)
      LUTM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q/blk00000003/sig00000077
      LUTM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q/blk00000003/blk0000002f/blk00000032
      LUTM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q/blk00000003/sig00000077
      LUTM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q/blk00000003/blk00000034/blk00000037
      FF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q/blk00000003/blk0000002f/blk00000033
      FF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q/blk00000003/blk00000034/blk00000038
   1.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i/blk00000003/sig00000077 (size: 6)
      LUTM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i/blk00000003/sig00000077
      LUTM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i/blk00000003/blk0000002f/blk00000032
      LUTM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i/blk00000003/sig00000077
      LUTM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i/blk00000003/blk00000034/blk00000037
      FF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i/blk00000003/blk0000002f/blk00000033
      FF G001_TX_DFE2/G001_txdfe_HB_i/blk00000003/blk00000034/blk00000038
。。。。。。。。。。。。。。。。。。。。。(省略)
   99. NB_DUT_FIFO/BU2/U0.grf.rf.mem.gdm.dm.N3521 (size: 4)
       LUTM NB_DUT_FIFO/BU2/U0.grf.rf.mem.gdm.dm.N3521
       LUTM NB_DUT_FIFO/BU2/U0.grf.rf.mem.gdm.dm.Mram_RAM1696/SP
       LUTM NB_DUT_FIFO/BU2/U0.grf.rf.mem.gdm.dm.N3521
       LUTM NB_DUT_FIFO/BU2/U0.grf.rf.mem.gdm.dm.Mram_RAM1696/DP
ERRORlace:543 - This design does not fit into the number of slices available
   in this device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design and/or constraints.

   Unplaced instances by type:
 ( 以下类似,省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贴出来了,麻烦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
你地方找错了,
Design Summary
--------------
Number of errors   :   5
Number of warnings :  81

Section 1 - Errors
------------------
ERRORlace:543 - This design does not fit into the number of slices available
   in this device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design and/or constraints.

这里已经总结性地告诉你error了,且有5个,应找上面这段更上面出现ERROR信息,直接搜索ERROR就可,那才是原始错误信息。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由于使用的工程是由ISE直接从旧的版本工程移植过来的,里面使用的IP是旧的版本且针对原来旧的器件,把IP核重新配置生成后就可以了。谢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2014-11-11):
原来又是IP核的问题,换芯片一般记得重新生成IP核,不然还是有潜在风险的。

网友(2015-07-15):
回复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按您说的解决不错误,还有别的问题吗?

网友(2015-10-23):
不錯的資料 真的很實用 謝謝分享

网友:
把ncd文件删掉

网友(2017-04-19):
回复 网友D:

   我的一直都是14.7工程,直接复制的,怎么也是这样,跟你的问题一样,我的怎么解决啊,求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