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下图分频电路定义方法

楼主(2013-03-05):
上图的电路中,如何定义分频时钟clk32和clk8?

在代码中,流向其他寄存器CK端的时钟为clk32和clk8_inv.

楼主:
先说说我的看法,
clk32的定义没有任何问题,divide_by 32,定一点在clk32_reg/Q就可以了;
clk8定义比较费解:
1.如果将clk8定义在clk8_reg/Q端,那么工具在分析时序的时候,会自动在INV之后设置一个clk8_div',并且分析clk8_div和clk8_div'之间的时序关系,因此会错误的检查到一个建立时间违例。
2.如果将clk8定义在INV之后,那么clk32和clk8之间的时序分析就会因为少了一个INV的延时,导致跨域信号之间的时序分析与真实情况存在偏差。

网友:
是不是这个?

set_false_path -through [get_pins "clk32_reg/*" -filter "direction == in && is_data_pin == true"] -to [get_clocks clk8_di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你的意思是将clk8_div和clk8_div'之间定义成false path么?
虽然这样的方法可以行,但是我的本意是希望能够只通过定义时钟的方式处理这样的问题

因为clk8_div'这个时钟其实不存在的,即是工具自己加进去的一个,设计人员不太容易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问题,我希望能够找到通用的解决办法,比如稍微的改进verilog代码,或者定义时钟时加上什么因素等。

网友:
用create_clock创建 clk8_div,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 创建 clk8_div',不行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工具就会分析clk8和clk8'之间的关系。但是clk8是完全没必要的,而且两者的时序根本不用查吧?

网友(2020-03-2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