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IR IP核在资源占用和性能上比自己写的如何?

楼主(2013-03-05):
例如xilinx提供的FIR滤波器的IP核,性能上和资源占用上与一般自己写的如何?或者说在何种条件下,需要自己写FIR滤波器程序而不是使用IP核?

网友:
资源占用肯定IP核会比自己写的少些,自己写的代码看个人能力,但是乘法器的占用个数只要滤波器阶数,时钟频率固定,速率固定一般就固定了,不管IP和自己写的代码都是一样的,调用IP比较优点是滤波器系数发生变化只要重新导入coe即可,自己写的可没这么方便了,缺点是IP是密封的,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时序问题IP就没办法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