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没有PDK怎么选择器件模型

楼主(2013-03-05):
后仿时,坑爹工艺厂没有PDK,怎么选择器件模型进行提取?

网友:
自己写吧 还能怎么办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具体点么,怎么写?谢谢

网友:
post sim ..須要的是 calibre or dracula LPE command 吧

网友(2013-05-10):
这个有点难,而且写得不一定准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post simulation都是利用提取工具提取版图寄生参数得到的网标,再对这个包含寄生参数的网标进行仿真
所以,这里需要的是版图,寄生参数提取文件,以及spice或者其他的model file
PDK指的是process design kit,只是一个包含fab数据的一个包而已,并不是你所想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