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为什么chopper要那么高的增益。

楼主(2013-03-05):
我看资料上chopper放大器一般为三级,增益非常大(一般都在120dB以上)。
两极放大增益难道还不够么? 谢谢。

网友(2013-04-23):
回复 楼主:

    因为经过低通滤波后,斩波运放的直流增益下降19% ,其实带gainboost的两级运放的增益一般都可以到150dB

楼主:
    对不起, 下降19% 这个理论根据是什么,可否麻烦指点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
我看有的资料上写现在宽带斩波运放后面不用带低通滤波了,但增益一般也非常的高。通常是三级放大,这是为什么呢?
谢谢。

网友A(2013-07-18):
根据斩波原理,输入信号经过调制和解调后(时钟为方波信号),幅度减小了约19%,这个值应该是计算出来的

楼主:
根据斩波原理,输入信号经过调制和解调后(时钟为方波信号),幅度减小了约19%,这个值应该是计算出来的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也计算下看看

网友:
没那么夸张吧

楼主:
没那么夸张吧
引用 网友B:

    请谈谈啊,指点指点

网友C(2024-12-23):
引用 网友A:
根据斩波原理,输入信号经过调制和解调后(时钟为方波信号),幅度减小了约19%,这个值应该是计算出来的 ...

请问19%  有相关资料的推导吗,万分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19%  有相关资料的推导吗,万分感谢

增益是原来的0.5+4/π^2

网友:
引用 网友D:
增益是原来的0.5+4/π^2

这个结果不对,我记错了。
正确的应该是8/π^2。

网友:
Dynamic-Offset Cancellation Techniques in CMOS - Kofi Makinwa ISSCC2007

$$
A_\text{eff} =A(1-4\tau/T_\text{ch})
$$

https://picture.iczhiku.com/resource/eetop/sYkywlkpwIQEKcxb.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