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ultrasim仿真VCO,瞬态输出直线?

楼主(2013-03-05):
求教各位:
    最近仿真VCO,用cadence的spectre做瞬态仿真时,仿真时间是50us,tran的options中maxstep设置为10ns即可正常起振
spectre仿真结果
ultrasim的仿真结果
由于整体电路还有一部分数字电路,spectre仿真太慢,所以改用ultrasim,由于仿真tran时,options中的time step parametres为1e-9,所以就没改动,其他都按默认设置仿真,结果是一条直线,真心求教各位应该如何设置ultrasim的仿真步长?在哪里设置?

网友:
option没有选好吧,可以选spice精度或是analog 还有speed等选项在ade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