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k求租。。

楼主(2013-03-05):
if {$x2>$xl && $x1<$x2}{
  set m [expr $xl+$sx]
  set n  [expr $yb+$sy]
  set x_count [expr [expr {abs($x2-$xl)}] / [expr {abs($cs)}]]
  set x_count [expr int($x_count)]
  leoCreateInstance -point($m,$n) -cell $cell_name -cols $x_count -rows $y_count -colSpace $cs -rowSpace $rs
  leoRedraw
  lakerDeleteObj
}

运行时会出现一个warning :extra characters after close-brace
哪位大虾帮忙看下上述代码哪里有错

(所有变量均有赋值)

网友:
保杰 看看是不是这里if {$x2>$xl && $x1<$x2}{
}  {这个地方需要空格

网友:
应该是二楼说的问题,另外这句话是不是可以写的简单点:set x_count [expr [expr {abs($x2-$xl)}] / [expr {abs($cs)}]]
=>
set x_count [expr  abs($x2-$xl)/abs($c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果然是这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我还是菜鸟一个,刚学这个tk编写,以后有问题尽量帮帮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