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ulink 仿真求助

楼主(2013-03-05):
Error reported by S-Function 'sdspfilter2' in 'ch3examp8/Digital Filter': All sample times for this block must be discrete.
Continuous sample time is not allowed.怎么改实在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2013-08-15):
你输入的信号是模拟信号,而你设计的低通滤波器是数字低通滤波器,所以必须将模拟信号转变为数字信号,讲信号源改为:Signal Processing Blockset/Singal Processing Sources里面的Sine Wave就可以了

网友:
很好的哦,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