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关于hspice宏模型的问题

楼主(2013-03-05):
请问器件的hspice宏模型的电路用什么软件绘制,并能在hspice仿真,我看了一些文献中的hspice宏模型电路,但不知道这些电路在什么软件下绘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一片文献中的宏模型电路图

网友:
   画图啊,随便搞个软件画画就行了, visio再加个模板?或是Linear Tech好像有个软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