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12.5Gbps+电路

楼主(2013-03-05):
有多少人做过12.5Gbps+的信号处理板,小于10对的不算。国内PCB厂商加工能力如何?比如说阻抗控制,背钻孔径和控制精度。

网友:
现在阻抗控制都做得比较不错,一般的孔径都能做到,至于精度在10mil左右。12.5G的信号现在很多人都能做,我们都做过25G的信号仿真和板子了。

网友:
请问25G信号的板子用的什么板材呢?5G的信号用FR4可以做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M6和4350应该都可以吧,5G的话fr-4不太保险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没有问题,你们用的是不是TMS320C6657?

网友:
5Gbps FR-4可以的 需要软硬来来控制 硬的不说了 软的就是编码和其他  这样以来实际的频率理论就是1.25Ghz了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10G用FR4都可以的

网友:
FR4 5G要看链路长度插损和串扰吧,笼统的问很难回答。要学小马过河,自己试试才知道。

网友(2013-04-07):
要看你走线的长度吧? 我做过40英寸,FR4跑5G\6.25G 都没问题;在跑6.25G时,需要控制残桩长度,要进行过孔优化等。 跑5G时,单板不厚,什么都没管。

楼主:
材料选择要看链路预算的,国内的阻抗控制做的不太好,最好也就8%左右,背钻精度也有限,仿真的时候都需要考虑。我做的是FPGA

网友:
回复 网友B:

    25g信号仿真主要关注什么?插损回损还有什么?学些下

网友:
fr4 keyi ,dan you xianzhi

网友:
12.5G是需要做BGA内背钻的,国内能量产的厂家不多。
阻抗控制精度到问题不大.
至于FR4是否ok,是要看具体情况的。
因素有:
全链路插损有多大
链路串扰有多大?
全链路阻抗控制是否平滑?

网友(2013-08-03):
没做过哎

网友:
FR4 6G行不?

网友(2013-09-13):
回复 楼主:

   tooooooohighexpect

网友:
楼主说的高速链路数量有关系么,我们的单板上,10G信号一对和2000对,参数处理,板材选择都是一样的方法,不可能因为数量少就会有不同的标准。另外板材不只和速率有关,如果能满足标准,FR4板材也能跑50G的信号。高速信号是很多相关因素共同决定的,总体来说主要关注插损、回损、和铜损。这个三个方面差不多包含了决大部分的参数了。

网友(2013-10-22):
回复 楼主:

    这是一个坑爹的年代哦

网友(2014-09-23):
这么高的速度用哪个软件仿真比较好呢

网友(2020-02-03):
看具体情况,损耗小,干扰小的话,FR4也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