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SPI的SDO和SCLK之间要加约束吗?

楼主(2013-03-05):
SPI Master模块,SCLK和SDO都是采用系统时钟同步的输出,对系统时钟而言都是数据通路。SCLK是系统时钟的N分频,N可由软件配置。
现在想请教一下,综合时SDO需要再加上与SCLK时钟之间的约束吗?
因为有些slave是直接用SCLK作slave模块时钟的,不加的话怕无法保证SDO与SCLK之间的setup/hold时间。
但由于SCLK频率是可配置的,不太清楚DC该怎么约束,想请教一下。

网友:
最近在学习DC,也有SPI模块,以前的SPI模块也是你这种方式,SCLK和SDO的时序是用不同的主频周期数保证的吧,DC约束我觉着管不了这个~~

网友:
SCLK是系统时钟分频得到的,那么就create_generated_clock来定义这个SCLK,频率用分频的最高的频率。
定义了SCLK,那slave模块里的SCLK group的路径都会进行分析,时序报告里是可以看到SDO与SCLK的种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弱弱的问句:什么是DC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design compiler。Synopsys公司的ASIC综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