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使用中的三个疑问

楼主(2013-03-05):
第一:如果直接load DC产生的DDC格式文件,是否可以不用再load sdc文件?
第二:如果工艺库的best和worst库都分别只有一个文件,是不是意味着没有必要进行MCMM分析?
第三:如果同时load best和worst库,设置min library,并将analysis type设置为OCV,这是否是最严格的情况?

谢谢。

网友:
1. if a ddc file, created by DC and containing timing constraints is imported ICC , the read_sdc step can be omitted.
2.MCMM is multi-corner multi-mode. best/worst is the corner, so whether to choice MCMM, just to get your design info. whether test mode and function mode exist.
3.how to set OCV, you can get the standard answer from the UG, I can tell you that extra design margin is useful and sa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