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cc修天线时的一个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03-05):
今天使用ICC修天线时,发现violation是0,细看log发现所有线的检查都被skip了,说我的所有标准单元的pin脚没有gate area !!
这个gate area在工艺库的antenna.clf文件当中倒是有,可惜不是ICC支持的命令,无法导入!

我想请问的是,这是工艺库的问题呢还是我使用过程中有不对的地方???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去Calibre看会准确形象一点。

网友:
calibre有问题么?!
ICC fix antenna的问题,需要告诉他antenna的规则!!
不然,它怎么知道怎么check?!
将antenna.clf 文件转换成ICC可识别的就可以了!!

load进来之后,就会报出来antenna的问题了!!
3ks!!

楼主:
calibre有问题么?!
ICC fix antenna的问题,需要告诉他antenna的规则!!
不然,它怎么知道 ...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转啊,但是试了很久,查了很久的命令,也没有找到。ICC里只有定义IO的gate area的命令,兄台可知如何去转这个cl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