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MOS器件的氧化层厚度怎么从软件获取

楼主(2013-03-05):
本人是菜鸟 请教各位大神?
比如有一个MOS器件,怎么获得器件内部各个CMOS结构的氧化层厚度,沟道的宽度、长度,导带的宽度、长度
通过软件可以得到吗? 版图设计软件可以吗?
具体什么文件能包含这些信息?
还是只有foundry才能有这些信息?

另外 器件内部的电参数怎么获得呢 例如每个CMOS结构的栅源电压、栅氧化层电场强度等等

网友:
沟道的宽度、长度这个很容易知道吧,量一下就知道啊,或者管子调出来,属性里有啊!
CMOS结构的氧化层厚度 这个想知道一般找代工厂要文件,一般他们给你包含的包里会有的,要找找!
导带的宽度、长度  这个嘛,我好像还没关注过,不过你可以问问代工厂,我想不一定他们会给,这个就有点机密了!

CMOS结构的栅源电压、栅氧化层电场强度这个代工厂的包里包含的会有的,也要自己找找,至于叫什么,是哪个文件,每个代工厂不一样,所以还是要自己找才行!
至于你说软件里得到,我想你说的应该是运行软件自动显示出这些信息吧? 这是不可能,你想多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因为我刚接触器件设计这方面,想再请教一下~“沟道的宽度、长度这个很容易知道吧,量一下就知道啊,或者管子调出来,属性里有啊!”
这个指的是使用版图设计软件吗?例如Virtuoso tanner什么的?“CMOS结构的氧化层厚度 这个想知道一般找代工厂要文件,一般他们给你包含的包里会有的,要找找!”
“CMOS结构的栅源电压、栅氧化层电场强度这个代工厂的包里包含的会有的,也要自己找找,至于叫什么,是哪个文件,每个代工厂不一样,所以还是要自己找才行!”
这个指的是PDK那个包吗?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器件芯片中肯定有非常多个CMOS结构,是不是每个CMOS结构的沟道宽度、长度、氧化层厚度都一样啊? 栅源电压、栅氧化层、电场强度这些电参数肯定就不一样了吧?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  是的,即我们一般用的candence 中的virtuoso 工具,把管子调出来是可以看到的。
二:这个不是PDK那个包,PDK包里主要包含的是管子的cell,你找找应该有其它的包,代工厂不可能只给你一个包吧!
三:一个芯片里有很多个管子,而且管子的类型也不一样,有高压的,中压的,低压的,它们的沟道宽度、长度、氧化层厚度也不是一样的,即
     使同一种类型的管子,它们的宽度,长度也会根据电路的需要也会是不一样的,总之芯片里的管子的大小尺寸是根据电路来的,电路是什么样的,版图里就是什么样的,你说电路里的管子可能是一样的吗?不可能的!呵呵。。。。!
     那么自然 栅源电压、栅氧化层、电场强度也不一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次感谢 我已经明白很多了~我想再跟你确认一下:软件中没有什么文件能包含所有管子的结构参数吗? 因为管子比较多的话,找起来确实不是特别容易~
我们主要想从器件的版图中方便的提取这些结构参数出来 做一些后续的计算 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谢谢~

网友:
恩,这个嘛,你可以查看一下代工厂给的calibre pex 的验证文件,或许这个文件里有一些你想知道的信息,因为这个文件想看懂要专门的学一下calibre语法,我也是一知半解的,但我知道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你想知道的信息,它前半部分是调用的一个lvs验证文件,后面又调用了另外一个文件,lvs可以不用管,但后面调用的这个文件里有包含电路的一些器件类的信息,你可以请高人了解一下!

至于你想从版图中提取一些信息的话,我想你只能提收一些宽长或寄生电容电阻什么的,其它的比如你说的栅源电压、栅氧化层、电场强度这个是提不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次向你表示感谢啊~~我自己再好好研究一下,以后有不明白的可能还需要向你请教~

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客气哈,有问题相互讨论下!

网友(2014-11-14):
栅氧厚度跟管子宽长比有关系吗?终于理解了什么叫欲言又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