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前辈:导致485接口芯片的eft脉冲群测试失败的有哪些??

楼主(2013-03-06):
小弟我刚流了一个485的接口芯片,在做脉冲群测试时,芯片失效了,重新上电后芯片还能工作,失效时芯片出现发热现象,在RO端口出现干扰的情况下芯片更容易失效,其他端口受干扰时偶尔失效。请问各位前辈,导致芯片脉冲群测试失败的因素有哪些??芯片设计时又该注意什么??????

网友:
是不是匹配电阻导致的问题?
这个芯片发热跟失效没关系,只是脉冲群的能量较大造成的

抗干扰性能跟foundry有关系的,找他们要相关资料

是单独一块485芯片还是还有其他功能的片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单独的485芯片

网友(2014-09-28):
你的现象看起来应该是群脉冲引起的LATCH-UP,我以前也遇到过,后来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