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哪位大牛给俺说说啥是自对准工艺啊?感谢!

楼主(2013-03-06):
哪位大牛给俺说说啥是自对准工艺啊?感谢!

网友:
self-aligned指对于MOS结构正在使用的以氧化层作为掩蔽进行的S/D掺杂,之前是首先掺杂然后在刻蚀氧化层。

网友:
楼主是指设备 还是指加工的工艺 太模糊啦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3-04-11):
自对准的意思是:先做多晶硅栅,然后刻蚀形成P-base和N+源极的注入窗口,此时,该多晶硅为离子注入的阻挡板。当离子注入完成后,P-base和N+源极在多晶边缘处是基本重合的,所以此时没有沟道,需要再经过推结过程,利用N和P的扩散系数不同,P区会扩散得比N区宽,此时便可形成沟道。这种方法就是自对准。

网友(2015-10-29):
受教育了

网友(2021-08-05):
解释的很好。

网友:
其实还是有蛮多的自对准工艺的,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SASTI?

网友(2021-10-21):
自对准可以应用在多个loop,最典型的是salicide,金属硅化物,把需要形成硅化物的地方露出来,不形成的地方用oxide/SiN 盖住,另外,double patterning也叫SADP,self-align double pattern,还有self-aligned CT,子对准在半导体领域中的应用比较广,甚至有些gate poly都是自对准工艺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