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一下做时钟树时,phase delay和skew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3-03-06):
请教一下,在做时钟树的时候。需要设 Maxdelay, 根据Encounter的手册,这个是 相位延迟,也就是 phase delay。
另还需要设 maxskew

想搞清楚  phase delay 和 maxskew 的区别到底在哪?
附手册里的图,看不太懂它里面指的phase delay1 和phase delay2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
找到答案了。
Phase delay 是指初始时钟和全部最终时钟之间的最大允许delay值。
skew 是指最终时钟互相之间的skew值。

网友:
那我继续问你,sink transition 和 buffer transition 有什么区别?
如何设置合理地设置这些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多谢一下版主的问题!帮我更深入地学习呀!查了一下,在这里,“sink”应该是指最终到寄存器的clock输入端。
所以,sink transition 应该就是指寄存器端clock信号的上升/下降时间。
buffer transition的话就是时钟路径中的buffer输入端的上升/下降时间。
设置的时候,sink transition该严格些,buffer transition可以放松些。
对么?

网友(2018-11-27):
回复 楼主:

    我怎么觉得路径上的buf transition应该设严点,sink可一稍微放松点

网友(2022-06-06):
引用 楼主:
找到答案了。
Phase delay 是指初始时钟和全部最终时钟之间的最大允许delay值。
skew 是指最终时钟互相之间 ...

Phase delay 是指初始时钟和全部最终时钟之间的最大允许delay值。
请教一下phase delay和Flight time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