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综合问题~

楼主(2013-03-06):
我用xilinx的spatan6的板子做一个验证工作~
主要是做一个FPGA内部双向总线的设计,但是验证始终得不到正确的结果~
想问下,xilinx的是不是不支持内部的双向总线~

网友:
是的。一般的数字ASIC(包括FPGA)都不在内部做双向和三态
双向(bi-direction)只有在IO上可以实现。
内部的解决办法是:使用两组线(一个方向一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有些总线他就是双向的协议啊~不得不在内部做成双向的啊~

网友:
帮顶,过去用过,但现在不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ahb,apb,wishbone~这类的~

网友:
你说的没有一个需要双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