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后仿

楼主(2013-03-06):
带隙基准前仿没有问题,后仿得到的电压几乎等于电源电压···smic18工艺,怀疑是库里三极管工艺的问题,可以用二极管代替三极管吗?

网友:
一般工艺里面二极管都反偏用,不然很容易和周围形成pnp或者npn导致latchup,三极管有collect围住所以没关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更多的是你版图匹配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版图的问题,楼主再仔细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