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 encounter 安装问题求助

楼主(2013-03-06):
按照论坛上的步骤来安装破解设置环境变量
在终端输入encounter时出现checking out encounter license...
                                       fail to find any encounter license
                                        please check your license status
      这是因为破解没有成功还是
         破解后有一个错误和一个警告
error:failed to read+write :sfk - skipping
warn: cannot read
3 files checked ,0 changed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楼主:
有大侠吗

楼主:
是8.1版本的哦

网友:
你没有对文件的操作权限看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需要怎么改?
            请指教

网友:
Linux commands:
# chown  yourusername sfk

# chmod +x sfk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是怎么觉得,我也出了这个我问题,昨天还运行得好好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求教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出现哪个问题,我这是在安装过程中的问题,你的是运行后的问题吗,破解成功的话就不需要license 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出现下面的问题的话
    “  破解后有一个错误和一个警告
error:failed to read+write :sfk - skipping
warn: cannot read
3 files checked ,0 changed  ”
   那就是tar和sort的版本过高的缘故
     encounter8.1需要较低的版本支持 tar_sort.rar (90.11 KB , 下载次数: 39 )

网友(2013-06-28):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这两个文件下载下来后应该放在哪个位置?我出现了一样找不到license的问题,安装的是encounter8.1,谢谢!

网友(2014-01-17):
學習看看
正準備安裝

网友(2014-03-17):
非常有用 谢谢LZ

网友:
装完低版本的tar 和sort之后仍旧提醒 skf不可read write

网友:
楼主还有什么办法不/

网友:
说的好,对我的发展

网友(2015-08-23):
回复 楼主:

   楼主,我也是这个错误,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6-08-01):
谢谢楼主试试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