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function/test mode 下的cts

楼主(2013-03-06):
对于func/test mode下做cts,一种是按照user guide上,set_scenarios_options ,让工具在test_worst_corner func_worst_corner下去做cts。
我想学习另一种方法,是不是可以先在function下做好tree,然后在test 下,在func/test clock mux之前去补delay,使得test clock balance。那么我首先就是要找出所有的 mux,其次要知道 每一个mux之前的test clock path那里要补多少delay。请问ICC如何知道该补多少呢?谢谢

网友(2013-04-09):
做好func的cts后设定dont_touch_subtree,在做test的cts
工具自己加,不需要你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