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时钟不确定的情况下,如何控制一个信号维持固定时间的高电平?

楼主(2013-03-06):
外部给的时钟不确定,我要维持信号A保持10us的高电平,这如何实现?时钟不固定,我计数器都没法用,诸位有什么建议?

网友:
没有个标准时间这个还真没啥思路,自己内部做个时钟或者外部电容充放电得到个时间基本单位??

网友:
只能RC充放电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