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ipelineadc可不可以直接用电源和地作参考?

楼主(2013-03-06):
各位,有人这么搞过么?测试结果怎么样?8enob做得到么?

楼主:
这么多做pipeline的就没人说说????

网友:
一般不那么做,因为运放输出摆幅范围有限,只做8位没必要这么大摆幅吧~

网友:
可以,但是需要考虑电源噪声!

楼主:
这个。。。做参考和摆幅没啥关系

楼上,就是问做出来效果啊,当然也不是就近拽根电源地就当参考,至少是单独用途经过decoupled的,而且源头只连pad。感觉纯片内参考产生的电路psrr很差,想到不如直接用电源来做,各位说说不要吝啬

网友:
可以做啊,只是有什么样的电路能驱动你的pipeline 呢。

楼主:
可能是我没把意思说清楚,比如把连接ref的电容拆开成1:3的两个,1那个接rail(需要时也短接共模,看比较器输出),3那个短接共模,这样就用rail实现了一个rail/4大小ref,这样的话ref的开关也好做多了,不知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继续求解

网友:
直接连接pad的ref速度上不去的。50M以内还可以

网友(2013-09-07):
bonding wire影响很大的,你reference用单独supply domain供电,仿真下试试看上面的抖动有多大

网友:
肯定不行,电源纹波几十个mV很正常,如果作为参考,那么参考电平都有几十mV的波动,对于1V电压,10bit的pipeline ADC的LSB<1mV,几十mV的波动意味着你的ADC 的精度也就只有5bit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源肯定不止1V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和摆幅没关系?当然如果对于rail to rail的reference,你只要能构造出合适的MDAC传输曲线就可以了,关键是reference很大之后你准备怎么构造传输曲线同时让运放又能保持线性度?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举个例子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足够大的decap,电源和参考地一起抖,没有问题,主要问题是ref用VDD,输入信号VPP就是2*VDD,这么大摆幅信号线性度难保证,很多学术paper都不做快速的reference buffer,都是VDD+大decap做reference,见过挂几nF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是推断还是见过这么做的?没有怀疑的意思,只为问清楚,其实mos电容的话,1mm2就能做10nf了,貌似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E:

    见过,直接在VDD上挂大的decap做re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