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问题!

楼主(2013-03-06):
要做一个有效位数16位的Sigma-Delta ADC,信号带宽14KHz,电源3.3V,模拟功耗600uA。

现在又不大会matlab建模,想先照着别人论文里面的结构先做着,参考了一篇论文(sansen的一个学生的Sigma-Delta ADC毕业论文专门出了本书)里面是单环3阶1bit量化传统反馈型的结构,论文里面用的1V电源,测试结果是SNDR大概八十几dB,功耗一百多uA。

所以,目前我从未做过ADC/DAC相关的电路,如果我也用单环三阶1比特量化器反馈型的结构做的话,想达到测试有效位数16bit有戏吗?或者针对这个指标有更靠谱的结构推荐码?

楼主:
有闲的无聊的好心人教我Sigma-Delta ADC的matlab建模不?主要是怎么从稳定性和SNR的角度来确定积分器的系数,还有怎么在matlab中仿真出各个模块的非理想效应对SNR的影响。
嗯,要求的还是太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实。
   这个说起来,要说好久。。。
   建议你先自己搭一个起来看看,扫一扫系数,稳定性从SNR上面看,不建议对稳定性做太多理论性的分析
   我不知道你看的是sansen哪个学生的文章,但是都会有个图是系数扫描vs SNR的,你先扫一扫,对delta-sigma有个大致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至于非理想效应,就是把模型加进去,扫描,看SNR就行

网友A:
看Schreier R书,delta sigma data converters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大人,您说的扫系数是怎么扫?是不是单独扫某一个系数同时其余系数不变?能否提供下相关的资料吗?多谢版主!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时扫三个系数以上比较耗时间,我一般都是两个系数的扫

网友:
回复 网友C:

   willy或者michiel的学生的PhD thesis一般都会有这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版主,现在参考的是Libin Yao的《LOW-POWER LOW-VOLTAGE SIGMA-DELTA MODULATORS IN NANOMETER CMOS》,里面给出了各种结构下的参数,以及这些参数下OSR和SNR的关系,现在就是想照着它提供的结构和参数去做。
      主要对模型对应到电路上,比方说从模型对应到运放的具体要求没有特别大的概念,只能做做看,慢慢摸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在学校还是公司?   学校里面还有在搞这么低带宽的啊。。。不好发文章啊。。。没人带你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诶。。。公司,研发型项目,先做一版试试,附近没有懂这个建模的。

网友(2015-05-19):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是菜鸟一枚,刚开始学习sigma-delta ADC,试着搭建了一个一阶模型,请问怎么对输出结果(正负1序列)进行处理,得到相应的有效位数、SNDR等参数?求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是菜鸟一枚,刚开始学习sigma-delta ADC,试着搭建了一个一阶模型,请问怎么对输出结果(正负1序列)进行处理,得到相应的有效位数、SNDR等参数?求解答~~~

网友(2015-09-06):
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 我在做这方面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q 374112370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头像大牛是我boss的副导师!

网友(2016-04-29):
SDM 小白一个, 进来学习了

网友(2016-05-31):
回复 楼主:

100uA的功耗怎么做到的。。。

网友(2016-10-08):
求助求助!请问在simulink中如何扫系数??

网友(2020-12-17):
感谢分享,下次我有机会上传下电子版

网友D(2022-06-21):
引用 网友A:
看Schreier R书,delta sigma data converters

请问楼主能不能教一下到底参数怎么扫描

网友E(2023-12-06):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能不能教一下到底参数怎么扫描

大佬,你现在会了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佬,你现在会了没

用matlab写一个for循环就够了

网友(2024-01-17):
引用 网友D:
用matlab写一个for循环就够了

大佬,你好,可以教教怎么扫描运放增益和带宽对SNR的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