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DS 中PLL的具体要求或SPEC

楼主(2013-03-06):
有哪位大侠有LVDS中PLL具体SPEC的?求助!

网友(2015-07-21):
看你具体用着哪里了?如果是用在数字部分,看一下接收器件要求的幅度,抖动之类的。如果是接受器件是模拟器件(ADC/DAC),那么还是要考虑相噪的。

网友(2014-03-31):
好像就一个jitter了吧

网友:
我也是搞LVDS的,肯定要用PLL,顶起

网友(2013-03-08):
这个真没有,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