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p violation 的问题

楼主(2013-03-06):
encounter  route后发现有cap的violation
1)执行addRepeater  -net  AS0832_TOP_CORE_DUT/SECURITY_DUT/SHA_TOP_DUT/H4[17] -cell F111后,显示:
           invalid command name "17"。Buf加不进去,encounter中能改net的名字吗?或者其他解决的办法也行

2)我用的是。35的工艺,cap的violation只有0.07,时序不紧的情况下,可不可以忽略这个violation啊?

先谢谢了

网友:
1)The command name is ecoAddRepeater  for encounter
2) 能fix就fix,不能总是想着waive violation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我是用的ecoaddRepeater,
ecoAddRepeater  -net  AS0832_TOP_CORE_DUT/SECURITY_DUT/SHA_TOP_DUT/H4[17] -cell F111后,显示:
           invalid command name "17"。

我用这条语句修过几个,其他的net名字里面没有类似[17]这样的命名,所以能add BUF。但上面的不行啊

网友:
试试用图形界面加~~

网友:
看上去是命令格式写错,因为在tcl语法中,中括号内的内容会被当成命令来执行,但是17明星不是什么命令。可以这样试一下:

ecoAddRepeater  -net  {AS0832_TOP_CORE_DUT/SECURITY_DUT/SHA_TOP_DUT/H4[17]} -cell F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