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弱的问问,Layout的布局,摆管子还是连线重要??

楼主(2013-03-06):
数字逻辑器件一般都拆开摆麽??

网友:
数字逻辑单元 一般都是用数字标准单元。
要面积  时序最优,端口方便routing。

网友:
看需求了,有的时候为了整体的布局考虑,不得已拆一些数字逻辑的cell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网友:
综合考虑,好的布局应该是各方面都考虑到了的结果,包括走线.

网友:
应该是综合考虑吧

网友:
对analog,显然都重要

网友:
个人觉得:数字要看走线,以走线为主导,布局就自然而成了;模拟要看模块间功能关系——布局,注意重要的信号线以及敏感模块等的摆放。

网友:
Base on circuit structure!
Loading / timing issue -> less connection is better!
device mismatch issue -> base layer floor plan is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