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预置NAND FLASH仿真模型的初值

楼主(2013-03-06):
我在使用Micron Nand_Model时,需要在flash中预置数据,如果通过软件先执行Program操作,然后再读刚写进去的数据,结果正确,如果用导入数据的方式,先把mem_array //flash main memory填充好,不执行program操作,则读出来的数据始终是FF。有没有哪个高手能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程序的哪个变量没定义好?谢谢!

楼主:
没人回复我自己回复算了,后来我弄明白了,要定义条件编译参数INIT_MEM,并且把注释掉的读预置文件的地方恢复,准备好对应的预置文件,还要修改Preload的初值(原值=0,表示所有mem_Array都是空的),比如改成Preload=1024,则表示0到1024个page中已经有数据,memory_addr会变成有效值(原值是X),这时只要在前1024个page中读数据,就能读到预置在flash中的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