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些模拟cmos集成电路的初级问题

楼主(2013-03-06):
扎拉维cmos集成中的截图  P45 ]R8G$OM{])Y1C6LMZ~(}DOP.jpg 9_NZJ3DNTE0Y`JD9)BLJYNP.jpg

直观怎么解释阻抗变小呢?考虑体效应,阈值电压会增大,同样的Vx,由Id的公式,可知Ix会变小,阻抗应该是变大了才对啊?

网友:
直观看源级电阻是三个电阻并联:1/gm,ro,1/gmb。  注意:是小信号模型,体效应导致新增加一个电流源。  建议楼主仔细理解考虑体效应后的小信号模型,尤其是新增压控电流源的方向

网友:
回复 楼主:

    书中说的是考虑体效应和没有考虑体效应之间的小信号阻抗对比,考虑体效应后,MOS管SOURCE端施加同样的小信号电压,引起的小信号电流增加了,所以看到的阻抗减小

网友:
3楼是正解,电流增大,所以看进去的电阻就减小了。

网友:
难道你们看不出来这种接法,所谓的电流源已经退化成了电阻吗?本来是 1/gm与1/ro并联,现在是三个电阻并联。还所谓正解,搞笑

楼主:
回复 5# JoyShockley 我觉得你们说得都对,不矛盾吧,你的意思是把体效应的作用当成受控电流源,但这个电流源两端就是控制电源,所以可以看成一个电阻,完了和原来的输出电阻并联导致总阻抗变小,3楼的好像说了下效果,没说具体原因,所以应该都对吧,不管怎样谢谢你们,对了,我说的对吧?

网友:
2楼和3楼说得都对啊,只不过2楼讲得更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