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个人试着做一个4阶的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遇到点问题,各位大大过来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3-03-06):
个人试着做一个4 阶的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由LC电路通过信号流图综合成以下电路,但仿真时遇到点问题,各位大大过来帮忙看一下。输入直流电压为2.5v,但输入到运放输入端时衰减到了800mv,导致整个电路无法工作,不知如何解决,无从下手,望各位给小生出出点子,多有感谢

直流工作点

直流工作点

网友:
按理来说,你的输入共模点应该和运放的输出共模点一个电平,这样DC的时候电阻上面就不走直流电流。从电路图的工作点来看,运放的输出基本上都在几十mV这个样子,所以从输入到输出经过电阻分压,到放大器的输入就只剩几百mV。
貌似是运放的共模反馈没有正常工作,原因有可能是,正常来说,放大器的共模反馈的稳定点应该在输出共模为VCM的地方,但是在滤波器里面反馈环路太多了,就出现了这个异常的稳态,在放大器内部,共模反馈环路仍然是稳定,虽然它是不工作的,就好比Bandgap有一个正常稳态点,一个零稳态点,你的运放的共模反馈就处在了这样一个零稳态上。
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那就在运放的共模反馈上加启动电路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您无私的回答,写的那么详细,共模反馈的启动电路,这个没有接触过,不知如何实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启动电路嘛,原理就是你的共模处于0状态时,必然本应该正常工作的某些MOS管处于截止区,将处于截至区的MOS管栅极电压作为一个判断依据,去开启下拉电流的MOS管,截止时,下拉电流MOS管就从放大器的输出节点拉电流,让运放脱离这个状态,正常工作后,下拉MOS管就被关闭了。照着这个目的去设计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定了,原来输在了细节,所有运放用了同一个电流偏置,相当于并联分流了,所以工作点都不对了

网友(2025-01-22):
从传递函数到LC电路是怎么综合出来的?

网友(2025-09-18):
楼主你好,请问有相关学习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