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弟初涉LDO,求大神解救

楼主(2013-03-07):
做了个LDO。环路增益100+但是相位裕度却是负的。论坛里翻了不少贴子论文,但是还是一头雾水。目标是要在片内为其他芯片供电,所以只考虑capless。
有没有哪位大神先给小弟指点下思考方向的?
先谢过!

楼主:
自己顶一下,昨晚上搞了一晚上唯一的成果是把原来的2级误差放大器改成1级,用密勒补偿实现稳定。但是这样的话误差放大器的增益只有40db,会有哪些不妥之处?求指点。

网友:
opamp改成cascode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极cascode?貌似有道理,多谢指点!

网友(2013-06-21):
多级的话可以创造零点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正在学习。信号系统学的不好,零极点理论理解起来比较迟钝。。

网友:
Capless 有风险!

网友:
看你的负载需要
用在哪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知道有风险,所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啊~

网友(2013-09-08):
你的指标没全,100db的增益和drop以及功耗,面积共同决定几级的架构,一般得考虑三级放大结构,或者低功耗的两级结构,给数字供电则需负载电容nf量级,然后考虑补偿的设计,这是个重点,这个与负载大小以及增益和负载电容大小密切相关,你得选取合适的补偿方式才行。注意,增益越高可能越不好补偿,所以你需要审慎你的电路指标的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答复。这个帖子时间有点久了。
    现在图省事都采用两级结构,降低精度以增强电路鲁棒性并且减小规模。

网友:
10楼说的没错。

网友(2018-07-05):
看过capless LDO的论文,一般轻载的时候PM最差。你的PM是负的,说明在带宽内有三个极点了,建议先将极点找出来,然后再去想办法做补偿。可能到最后,最难的是,如何在PM好的情况下,瞬态响应也好

网友:
在片内为其他芯片供电

网友:
為什麼要設計100dB???一般capless已經不會太在意準度
而且capless通在希望closed-loop的反應是要快的
100db主極點一定要推到很低頻....反應一定很慢
capless沒什麼要求...一般是OTA+NMOS
主極點在NMOS的gate..增益約40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