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如果用探针台来测试电路,需要在芯片内部加esd吗

楼主(2013-03-07):
我现在使用的工艺,没有现成的esd pad。只有电源/地之间的ESD模块。如果用探针台来测试电路,需要在芯片内部加esd吗

探针本身是不是能提供ESD保护呢

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需在芯片内部加probe点的ESD,以前我们做的时候,都是直接生成新的probe PAD,不过PAD一般测试两三次就氧化发黑废掉了。

做CP测试的probe点也不需要加ESD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做為debug之用的不用加ESD,做CP之用,當然要加.

楼主:
谢谢了。我明天再和导师讨论一下。

网友:
Wafer probe station 的接地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