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几个dcm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3-03-07):
1,不用ip core,能不能通过verilog例化、配置dcm?怎么做,参数怎么写呢?2,如果一个项目是edif格式的,怎么才能用dcm呢?

网友:
当然可以,推荐这样,比较方便,你可以用IP CORE生成个DCM范例后,把里面的代码COPY出来摸索就行,

是EDIF格式也可以通过搜索关键词等定位到对立的位置,然后修改里面的参数,或者其它部分用网表格式的,时钟产生部分的还用.V文件一样可以综合。

网友:
除了IP 也可以用例化语句,具体格式ISE工具有自带的例子

楼主:
多谢ls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