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PLL

楼主(2013-03-07):
用quartus软件中的创建PLL时,创建的时钟和输入时钟应该满足什么要求才可以创建成功?例如我工程中时这样的,输入是27M的,可以创建成27M的,99M的、148.5M的,能创建成27M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能创建成99M和148.5M呢?以后创建PLL时该怎么创建呢?要满足什么样的要求呢?我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望大侠帮忙!

网友:
99M就是3分频再十倍频 148.5就是2分频再11倍频。输入要满足PLL的输入范围,上下限都有 具体看用的什么器件的什么PLL了,然后PLL就是分频倍频得到你要的频率了 还可以调相位。这些FPGA的开发工具里面都有,很简单的 照着说明一步步来就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谢谢你了,但是我还是有点不明白,如果是27M按理论可以配成40.5M的(2分频再3倍频),那为什么不行呢,后面有提示是:actual setting 39.6M,这又是为何呢?望您给我讲一下,小弟不怎么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后面c1的时钟是建立在前面c0的时钟基础之上,c2的时钟是建立在前面c1的时钟基础之上的呢?

网友:
    大概是这意思,前后不能互斥!推荐你一篇文章
http://bbs.ednchina.com/BLOG_ARTICLE_3010277.HTM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感谢您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请您多多指教

网友:
PLL有三个参数M,N和O,其中M和N决定VCO的频率,O是各个输出的分频,如果各个输出对M,N和O的要求无法达到,就不能生成,最好在使用之前用qmegawizq生成,不合理的参数会报错,在其图形界面上都有提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