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out能直接连到output吗?

楼主(2013-03-07):
有什么方法inout信号能连接到output吗?
调试DDR2的ip controller的时候发现那个IP要求差分的clk为inout类型,但是我连到了一个差分输出,DDR2芯片的手册写得那个差分时钟为差分输入,不知道为什么那个ip controller要把那个差分时钟设置为inout型的

网友:
你肯定看错了,ddr2,iout类型的差分线只有数据接口,时钟听说过有差分的,没听说过时inout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