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助!cdc里的一个inout信号看不到。

楼主(2013-03-07):
ISE cdc里的一个inout信号找不到
是I2C总线的数据线,1bit的。输出给片外的cmos传感器进行配置,cdc里怎么没有呢。肯定不是被综合了,在technology schematic里都能看到这个信号。

求助~~~~

网友:
inout信号是不能在CDC里面找到

inout c;
reg a;
reg b
当c作为输入时,
a <= c;
当c作为输出时,
c <= b;

在CDC中只能看到a、b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样受教了!呵呵

网友(2016-03-04):
真的看不到吗?sigtap是可以看到的,我想chipscope里应该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