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erilog读写某组寄存器时的问题

楼主(2013-03-07):
有一组寄存器A ,定义为reg [167:0] A ;//21*8 bits

需要能够对寄存器8bits一次的读取,可以提供计数等等额外的开销,求助有什么好方法呢?

我以前一直是将这样的寄存器定义为 reg [7:0] A[20:0],如此我就可以一次8bits,通过A[cnt],0<cnt<21来读写这组reg。

但是如果定义为reg[167:0]时,采用A[cnt+8:cnt],编译不过啊。
求高手指点。

网友:
如果是连续读的话可以移位,每次都读取低8位,读取完将该寄存器向右移8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方法,谢谢解答。
可以确定167:0.的数据是连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