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utilization summary的疑问

楼主(2013-03-07):
FPGAmap report中有列出关于资源占用的情况,如下例:
Logic Utilization:
  Number of Slice Flip Flops:         1,970 out of  11,776   16%
  Number of 4 input LUTs:             2,261 out of  11,776   19%
Logic Distribution:
  Number of occupied Slices:          2,005 out of   5,888   34%
    Number of Slices containing only related logic:   2,005 out of   2,005 100%
    Number of Slices containing unrelated logic:          0 out of   2,005   0%
      *See NOTES below for an explanation of the effects of unrelated logic.
  Total Number of 4 input LUTs:       2,588 out of  11,776   21%
    Number used as logic:             2,195
    Number used as a route-thru:        327
    Number used for Dual Port RAMs:      64
      (Two LUTs used per Dual Port RAM)
    Number used as Shift registers:       2
  The Slice Logic Distribution report is not meaningful if the design is
  over-mapped for a non-slice resource or if Placement fails.
  Number of bonded IOBs:                124 out of     311   39%
  Number of BUFGMUXs:                     3 out of      24   12%
  Number of DCMs:                         1 out of       8   12%
  Number of RAMB16BWEs:                   3 out of      20   15%

按照普通情况是通过Number of occupied Slices和Total Number of 4 input LUTs来分析资源利用情况,但是又提到1个Slice包含两个LUT和FF,所以应该只看occupied Slices就可以了啊,为什么还要把total no. of 4 input LUTs参与考虑呢

网友:
可以考虑资源的平衡使用

网友:
正因为slice包含LUT和FF,那么occupy掉的slice,并不一定表示里面所有的LUT和FF被用光了。而是表示里面的资源被使用了。所有就需要另外的数字表示slice里面到底有多少LUT资源被使用了。
可以这么理解,slice用了100%,不一定表示就没有任何资源可以使用了。

网友: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