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软件使用问题

楼主(2013-03-07):
系统是64位win7,装好Modelsim并破解重启后,打开Modelsim就只出现下图,过一会又没了,Modelsim也打不开也不出现任何报错信息,就跟什么都没做一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忘了说了,Modelsim装的也是64位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问题应该是破解没破解好,license的问题~~~
当我弄好license问题之后,这种现象就不会出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licence文件是应该怎么弄呢?

我是用MentorKG.exe产生了一个license.txt,后缀改成dat,放到modelsim\win32下,再指定环境变量,重启
按照这步骤来还是有上述问题

网友:
认真检查一下环境变量的路径有没有设置正确?我当时出问题就是因为环境变量

网友:
检查一下环境变量,大小写要区分

网友:
破解问题

网友(2013-04-11):
回复 楼主:

   肯定是文件破坏掉了

网友B(2013-09-19):
同样的问题,我的是在没破解之前就是楼主那种现象

网友:
重新破解下,应该就行

网友(2019-12-12):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问题,我的是在没破解之前就是楼主那种现象

想问一下那个license文件一直无法生成是什么原因啊?就一晃而过了

网友:
破解資料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