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建立PLL相位噪声模型的目的

楼主(2013-03-07):
目前在用verilog-A搭建PLL的相位噪声模型,但是在各个模块的相噪模型中,会有参数量n,fc; 这两个参数是从各个模块电路的pss+pnoise仿真得到的,我的疑惑是在相噪模型中加入噪声后,其pss+pnoise仿真结果是不是应该逼近电路的仿真结果?如果建模非常理想,模型的仿真结果是不是应该跟电路的仿真结果一样?如果是这样,建立相位噪声模型的意义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直接对PLL环路仿真pss+pnoise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你试一试不就明白了。

网友:
直接对PLL环路仿真pss+pnoise 很困难 对服务器硬件要求太高 仿真时间较长 我们试了几次都没能成功

网友:
并且例如分数锁相环锁定时仍是时变非线性的,spectre也不能用来仿真相位噪声,建模仿真常常也是用于具体模块设计之前的系统性能预测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的问题是:对电路级的vco进行pss+pnoise仿真,然后将抽取的拐角频率和n代入行为级模型的函数中,然后对行为级的VCO进行pss+pnoise仿真,看phase noise曲线,它的拐角频率以及各个offset frequency处的phase noise值和电路级仿真出来的值相差比较大,不知道你在做这个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我是用verilog-A进行的建模,参考的资料是ken kndert的predicting the phase noise and jitter of pll-based frequency synthesizers

phase_lin=wc*$abstime;
phase_nonlin=2*pi*vco_gain*idt(vc-vmin,0);
phase_noise=filcker_noise(n,2,"wpn")+filcker_noise(n*fc,3,"fpn");

在行为级里噪声看资料就是这么加的啊,恳请指导~

网友(2019-01-03):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VCO两种方法仿真相噪相差很大的问题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师兄好

建立环路相位噪声模型有两种:verilogA仿真和matlab传递函数合成。
matlab简单,因为是理论级的估计,所以误差会比较大。

verilogA模型,我在建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比较多,主要是对噪声的理解很模糊。
最终的模型暂时还没有建立起来。

实际设计中,一般采用哪种方法?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方向上,还请指点下。

网友(2020-12-10):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请问师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