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 提取寄生电阻看不懂结果

楼主(2013-03-07):
测试电路

测试电路

    想测试版图线上寄生电阻,搭建了如上图的简单测试电路,线 t0 为测试线,线宽10um,长2.4mm,利用starRC提取寄生参数,结果如下。对于该结果看不太懂,按照理解,提取电阻时是将一条线分为N段,每一段电阻加起来总和就为总电阻,但是网表中,例如以T0为起始端,有三个电阻,而且阻值都是几十,实在是看不懂了,有没有大神用过,给帮帮忙,分析一下

*
*|DSPF 1.3
*|DESIGN test_line_res2
*|DATE "Thu Mar  7 17:33:32 2013"
*|VENDOR "Synopsys"
*|PROGRAM "Star-RCXT"
*|VERSION "C-2009.06-SP1            "
*|DIVIDER /
*|DELIMITER :
**FORMAT SPF
*

.SUBCKT test_line_res2 T0 VIN T1
*|GROUND_NET 0
*|NET VIN 0PF
*|P (VIN O 0 -887.269 -216.445)
R1 VIN:1 VIN 4.1672

*|NET T0 0PF
*|P (T0 O 0 -886.256 -216.44)
*|I (D0:CATHODE D0 CATHODE B 0 -887.082 -216.467)
*|I (D1:ANODE D1 ANODE B 0 1277.2 -216.467)
R2 T0 T0:3 43.9944
R3 T0 T0:1 31.0399
R4 T0 T0:5 31.3259
R5 T0:1 D0:CATHODE 9058.08
R6 T0:1 T0:5 36.5419
R7 D0:CATHODE T0:5 7.53732
R8 T0:2 D1:ANODE 9058.33
R9 T0:2 T0:3 31.6764
R10 T0:2 T0:4 36.3388
R11 D1:ANODE T0:4 7.53732
R12 T0:3 T0:4 31.34

*|NET T1 0PF
*|P (T1 O 0 1278.31 -216.44)
R13 T1 T1:1 4.77698
*
* Instance Section
*
DD0 VIN D0:CATHODE ndio12_lp AREA=0.0405324p PJ=0.9666u
DD1 D1:ANODE T1 pdio12_lp AREA=0.0405324p PJ=0.9666u
.ENDS

网友(2014-06-17):
我也想知道,我看*。nxtgrd的电阻电容都找不到

网友(2021-04-30):
我也看不懂 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