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后仿真任意节点波形

楼主(2013-03-07):
各位大虾, 有人知道怎么保存任意指定的layout节点上的波形?
多谢!

网友:
这个貌似不可以,你要看哪点的波形就只有在那点上加个焊盘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加一个Pin的意思?
偶的电路里有很多层, 有时想看的节点属于比较底下的模块里的, 所有给每一级都加上pin相当的折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我当时做后仿时也想看来着,无奈不行啊,要在原理图上打pin,版图上加焊盘。如果你没画焊盘学好些,因为如果你画焊盘了布局可能会变。在版图上加pin,不会很麻烦的,你只要打到你要看的层就行,不必要每一级都打,例如要看的节点是M1层,只要打m1层的pin就行,如果想看的节点较多就显得麻烦些了。

网友:
去calibre view里慢慢找吧,一般和你的版图的位置是对应的,有时候保存管子的电流波形也要这么做。

网友(2013-06-27):
用calibre提寄生参数,可以选择schematic view,这样就可以选择内部节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啊

网友:
一个比较笨的办法是手动改网表:
1. 先确定你要看的信号在sch中的wire name(假设为I0/I1/I2/net01);
2. 在后仿真网表中找到相应的信号名称,当然这个信号已经被分解为n个信号名了,但是关键字net01还在,只是加了很多前后缀(例如XX\/...\/CC_net01_aa\/bb),记住电路的层次,别选错了信号;
3. 将这个很长的线名添加到input.scs的save语句后面;
再进行仿真就可以看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