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种恒流源

楼主(2013-03-07):
有如下要求:

1. 恒流输出为1mA;

2. 负载变化范围为400Ω~200KΩ,在此范围电流最好不变;

3. 电流最好不随温度变化。

之前买过电流源芯片,负载一大电流衰减好多⊙﹏⊙b汗,有没有好的方案啊?

最好是现成的芯片,如果没有的话请大家教我搭建一个吧!

网友:
你没写错吧?400-200k负载?那电压就是0.4V-200V,高压,范围这么宽,现成芯片肯定是没有的。
用运放和高压管自己搭吧。下图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写错~用运放的话可不可以提供一些参考?

网友:
电流镜原理。
TL431提供基准,有很好的温度和电压稳定性。
电阻R2用低温度系数的精密电阻。输出电流IL=VREF/R2
三极管要高耐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实际供电条件只有10V电源o(╯□╰)o,还能不能实现这样的电流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有些复杂了,需要升压电路。你baidu搜"高压恒流源"。
http://www.dianlut.com/dianyuandianlu/hengliu/2009/0512/29.html?jdfwkey=b3bbi3
这个电路供参考。

网友:
学习聊  正在设计 一款电流电压检测 工具

网友(2013-06-02):
感觉这个要求200K过分了。要200V的电源,去哪里找呢?
另外二楼的要用对管,不知道有没有这么高压的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