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模拟电路中的逻辑尺寸问题

楼主(2013-03-07):
求问,在学习做模拟电路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经常看到一些大公司的芯片版图中逻辑部分的尺寸很奇怪,例如反相器,尺寸各不相同,有什么特别意义吗,如果不是为了特殊的延迟和功能,不是采用统一的尺寸较好吗?

网友:
我认为,不同尺寸的倒相器对应这不同的delay,你看到的设计应该都是综合器根据delay的需要自动选择的参数。。。如果你的项目中时钟频率不高,要求不是那么严格的话,统一尺寸应该问题不是很大。从反向的角度,试图领悟数字单元的宽长比变化对电路造成的影响,我个人认为是徒劳。

网友:
宽长比影响太多东西,延时,功耗,阈值电压,信噪比等等。但是有时候2比1和3比1对参数的影响没有想象中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