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布线时的问题

楼主(2013-03-07):
在用工具布线时,虽然把面积放大到很大,但是还有些时序错误修不掉,这种情况怎么理解?望赐教。谢谢

网友:
讲清楚点,可以放个例子来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些时序可能前端出来的就不太好,所以后端很难修的。你贴个图出来看看。

网友:
postRoute后优化时序了么?

楼主:
理论上是不是都能修掉?

网友:
赶脚面积只是好布线而已。确实面积大不一定就时序好

网友:
route前的timing clean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