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mpedance matching utility vs simth chart utility

楼主(2013-03-07):
ads 软件里面impedance matching utility 和simth chart utility 做匹配哪个工具好用些? 两者有啥区别呢? 谁能指导下,谢谢

网友:
simith chart utility能做两个端口的匹配,你可以设置元和负载他会自动生成匹配网络

网友(2019-09-03):
有点不太懂Impedance Matching utility,这玩意儿好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