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cfb和在terminal中运行OCEAN脚本请教

楼主(2013-03-08):
在ICFB用ADE仿真时,有netlist and run 和run两个选项,netlist and run会生成新的input.scs,但run不会。而在terminal下使用ocean <**.ocn也会生成新的input.scs。现在问题是在terminal一用ocean 怎么不生成新的input.scs进行仿真?求助各位啦

网友:
你的**.ocn里面怎么写的  先load netlist 再写run不行么?

网友:
我们是先编辑netlist,在load进来,最后才run ocea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