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out接口在仿真的时候如何方便加入delay?

楼主(2013-03-08):
现在想给一个模块加上延时来模拟板上的延时,但是inout口没有直接的方向信号,有没有方便的办法直接给inout口延时?

网友:
对inout先做3态处理,分成2根线
比如,inout型pad:
module pad_dio(EXT, INT_O,INT_I,OE_B);
    input INT_O,OE_B;
    output INT_I;
    inout EXT;
    EXT = OE_B ? 1’bz : INT_O;//输出
    INT_I = EXT;//输入
endmodule

那么,对于这个pad,在外部为了能够对pad操作,需要在tb中反向3态分成2根线:
    inout pad_tb  ; // pad_tb和上面pad的EXT连在一起
    tb_pad_ext = X_pad_dio.OE_B ? tb_into : 1'bz; // pad输出通路断开时,tb给值到双向io
                                                                          //  OE_B为穿层次到pad内得到
    tb_inti = pad_tb;
然后,就可以在tb中,直接对tb_into赋值,延时就可以做了